三菱A500

楼主(2016-01-28):
怎样设置面板操作,就是用面板的加减键调电机速度,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B:
有79号参数可以改控制方式,改成PU面板控制方式。

楼主:
老产品,手册早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产品,手册早没了!
随机的手册没有,还可以网上下载电子档手册的。

网友C:
设定值改1

网友D:
PR79设成1,频率就是用面板的上下键来修改,起动/停止用面板上RUN  STOP键;

网友E:
改成面板数字控制。

楼主:
问题解决!!!特感谢各位工控界高手,受益匪浅,一定好好学习,日集月磊,将来也像你们一样,帮助新入门的朋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网友F:
楼主实在,在那个老古董设备找的变频器?
不过A500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