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的正反转双互锁实物接线,接的很凌乱,零线没接,就想问下师傅们二次线路原理对不

楼主(2016-01-28):
不考虑负载的情况下,这样是不是在顺转的情况直接按反转按钮?

网友A:
最好把他画出原理图。

网友B:
我没看错的话接线错误,你的接触器常闭是并联在接触器常开上的,常闭应该是串联的。

网友C:
上电试一试就知

网友D:
楼主接线有错误。简易楼主下载个仿真软件练习练习

网友E:
最好画出原理图。

网友F:
和我刚开始学的时侯一样,慢慢来,理论结合实践很快就能入门了

网友G:
照着原理图接 出错几率会小点把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H:
好好学,进步是会有的,多画,多看,多实操。

网友I:
先学会画原理图,接上去一试就简单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错的话接线错误,你的接触器常闭是并联在接触器常开上的,常闭应该是串联的。
我半天也是没看懂你接的线

网友K:
最好试试,。。看看电气原理图能否实现

网友L:
也主张画出原理图,再对照查线。

网友M:
跟我学电工的时候一样,哈哈

网友N:
有一个仿真软件
楼主用哪个比较好!
实物练习也好
有么有问题上电就知道

网友O:
楼主:我就看到一个线头,电源怎么进去呢

网友P:
最好在电源进线串联灯泡去试机,无后顾之忧。

网友B:
我一般量电阻,为0上电肯定挂。
串灯泡的话电压还够用不。

网友Q:
先画出来原理图,图没问题了,再照图接线

网友R:
多试几次就好了,初学者短路一下正常,我们实习时经常烧保险放炮的。有些事情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懂得,失败几次无所谓。

楼主:
学习画的图请各位师傅指正

网友B:
图纸是对的但是你的接线是错误的。

网友S:
一看按钮接线就有问题,其它不好看懂

网友T:
原理图是对了,接线端子看不到,不知你是接线圈了,还是接上面了,还是并了

网友U:
错了没关系 多试试 多想想就好

网友V:
装个试灯150W的串接在电源,你接好怎么试都没事,短路灯亮,没动作线接错查线,慢慢玩,多接几次就会了
最好是画出原理图研究

网友W:
接线错了,先画原理图

网友X:
先制作一个简单的配电盘把元件固定后按图接线 学习进步快

网友Y:
刚学接线就应该规范。

网友Z:
比我接的还乱

网友AA:
这个照图接 就不会错

网友AB:
画出原理图了,再按照原理图接线,接完后再对照图纸检查一遍,只要线没接错一般不会有事
干这行开始就要学会细心,切莫着急,凡事慌不得

网友AC:
在电路图中,有接触器互锁,还有双重互锁(就是接触器与按钮也要互锁)

网友AD:
原理图也有问题。
SB1,SB2常闭点在图中的位置不对,按钮互锁没起到作用。

网友AE:
图上看得不是很清楚。一般使用接触器互锁比较好

网友AF:
把原理图上 标注上线号,接线就不容易接错

网友AG:
上电测试一下,电工线路200例参考 很多

网友AH:
上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