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请教各位,这边有一个三菱Q系列的user一直亮红灯,但是没有任何报警。

网友A:
楼主什么 单位 F报警器被触发过

网友B:
说明书没有详细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C:
F报警器被触发没有复位,在程序中增加 LEDR 复位指令就行了

网友D:
直接查看报警信息即可,任何报警信息均可以联机查看

网友E:
三菱Q系列的user一直亮红灯,但是没有任何报警,联机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