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控制4个继电器(3种输出模式);要求与客户现场设备232通迅,发送1时,输出第一种模式;发送2时,输出第二种模式;发送3时,输出第三种模式。作为应答,客户机发送什么,我们设备回应什么。发送范围:ASCII码表的1~127
在网上花几十元买了个PLC板子,但很指令根本不支持。目前只能用:三菱FX1S-20MT + FX1N-232-BD, 但感觉成本有点高,单片机又不会玩。。

网友A:
300以内的PLC 木有吧

网友B:
有400左右的,8入6输出

网友C:
300以内,还是某宝看看吧

网友D:
淘宝搜 飞控PLC,我也买了个,还没到货

网友E:
二手的这个价格有

网友F:
300内的PLC没有吧,买个工程处理的余货

网友G:
去淘宝淘一个cpm1a-10cdr-a-v1吧。

网友H:
这个价格好像很难买到正品

网友I:
只能用山寨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去淘宝淘一个cpm1a-10cdr-a-v1吧。
CPM1A是没有RS232口的,300元旧的PLC是能淘到,但需要加一个CPM1-CIF01通讯模块,这个模块比PLC还贵了;

网友J:
这个价只能是仿的了。

网友K:
用步科的,就是通讯口是485,能接受吗?

网友L:
多花些钱买个正品比较好。三菱比较贵,可以选国产的。

网友M:
只能用山寨或是二手货了

网友N:
如果不考虑RS232返回数据给客户现场设备(要看客户现场的RS232设备是什么设备,如果只是一台没有显示界面的RS232通讯控制器,你就算返回几个字节的数据,客户看不到,又有什么用呢?)

另一种思路:不用PLC控制器,用什么呢?用RS232转开关量控制电路,但是需要有制作数字电路的基础。

网友O:
买个二手的吧。

网友P:
我的库存221给你得了,输出是485通讯格式

网友Q:
300元内的估计没有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PLC工控板也行啊。但在网上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个,指令不支持啊。。

网友R:
步科eView EK205经济型PLC工控板 可编程控制器 工控开发学习板
1年包换 2年保修 技术支持 操作容易 免费软件
天猫实物商品通用 积分刮券
价格
¥ 298.00
促销价
¥ 288.00 新品推荐

06  串行通信口   CPU模块提供了2个RS485串行通信口,通信特率最高为115.2k。PORT1口既可以用作编程口,也支持Modbus  RTU从站协议和自由通信。PORT2口支持Modbus RTU主、从协议和自由通信。

网友S:
回复 网友R:
买二手的   需要的话找我

网友T:
这个价钱买得到吗?只能考虑杂牌的了

网友U:
板式PLC 仿三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批量搞,什么可能买二手的?你又有多少二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买了个板式PLC,但很功能指令都不支持。。

网友V:
国产矩形科技,生产的16点的小PLC,8路数字量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带一个RS232,一个RS485。
通讯这块,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和自由通讯协议,Ascii转换、发送、接收之类的指令都有。
价格也不是问题,主要是梯形图编程跟三菱有一点不相同,支持在线编程,编程界面如下图所示,如果感兴趣可以联系我,用户名就是QQ。

网友U:
回复 网友V:
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吗

网友V:
回复 网友U:
——————————————
有带模拟量输入输出一体化的机型,参数如图所示:

网友W:
买二手的这个价可能可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