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请问:这个接口用的是什么胶水?

网友A:
热熔胶吧,公司里有,但颜色不同

网友B:
多数是热熔胶方便快捷。

网友C:
看着像热熔胶。

网友D:
多数是热熔胶。

网友E:
我看怎么有点像环氧树脂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看怎么有点像环氧树脂胶
查了一下 有白色的 还有透明的

网友G:
同意五楼的,应该是环氧树脂胶。

网友H:
胶上倒是连的牢,不用担心插头松动,不过要想拆出来就麻烦了;

网友I:
热熔胶,以前电子厂焊板子的时候经常干的事,有一把枪直接打就是了

网友J:
看电线上滴落的应该是704 705之类的单成分硅橡胶,绝对不是环氧树脂,鉴别方法很简单,硬的是环氧树脂,软的是硅胶

网友K:
应该是硅胶。

网友L:
应该是硅胶

网友M:
我想问下该如何解除。

网友N:
如果是热熔胶或者硅胶,直接用小刀或者螺丝刀撬就可以了,如果是环氧胶的话,你就准备整个焊下来吧。

当然了,如果用螺丝刀或者钳子能把环氧胶撬或者钳碎,就算你好运气。

网友O:
硅胶,树脂,还可能是玻璃胶

网友P:
头一次听说,,,谢谢

网友Q:
楼主可按16楼等说的,辨别一下;应当需既考虑到固定,又方便拆卸。

网友R:
环氧树脂

网友S:
硅胶,固化后就是这样子,而且保持着非常好的弹性。热熔胶达不到这么好的贴合度

网友T:
跟大家学习了,以前还真不了解。

网友U:
热熔胶,这样的插头不要打胶的好。

网友V:
这种做法好二啊。无语

网友W:
我以前做超声波电源、电镀电源开发都是用704软性硅胶,需要拆卸时用小刀刮除即可

网友X:
回复 网友Q:
这种固定方式还是很有必要,特别是变频器维修过后,用704就很好。

网友Y:
看其附着力,可以确定不是热熔胶,希望楼主能找出准确答案。

楼主:
应该不是环氧树脂的!不是很硬的那种!

网友Z: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热熔胶或者硅胶,直接用小刀或者螺丝刀撬就可以了,如果是环氧胶的话,你就准备整个焊下来吧。

当然了,如果用螺丝刀或者钳子能把环氧胶撬或者钳碎,就算你好运气。
要小心别把胶整碎的同时又把接头给整碎了

网友AA:
我只知道热熔胶用酒精反复擦就可以拆下来

网友AB:
热溶胶,颜色不同而已

网友AC:
硅胶,用力点拔或者用美工刀切开就可以轻松取出了。

网友AD:
维修要拔下来也很麻烦啊

网友AE:
704是什么胶有啥用途?

楼主:
这种胶可以弄掉的,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AF:
热熔胶的可能性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Z:
要小心别把胶整碎的同时又把接头给整碎了

呵呵!

熟悉了也就容易得多,熟练了通常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的。

当然了,对于环氧胶你硬撬硬夹,那我也没办法。

网友N:
其实,是什么胶没有必要追究,因为我修理过不少电子设备(包括家电),什么胶都碰到过,觉得最难拆的就是环氧胶,其次就是那种不知什么既软又韧的胶最难拆。

有些电子仪器(设备)的某一个组件,全部用环氧封起来的更可恨,你想修都难。

网友AG:
反正不是导电胶

网友AH:
不管是啥胶  知道是啥目的就行了 没有必要研究那木多

楼主:
想买这种胶水,在维修以后便于涂抹固定。

网友AI:
我们公司专门做胶的,环氧硅胶热熔胶都有,看外形这绝不是热熔胶
多半是环氧(颜色是填料的颜色)
如果软就是硅胶
电子一般用环氧的居多,硅胶贵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想买这种胶水,在维修以后便于涂抹固定。
环氧要双组份,硅胶单组分就可以

网友AJ:
热熔胶不是透明的吗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了。

网友AK:
明显的不是热熔胶 也不是环氧树脂 楼主可以用斜口钳夹下就知道了 环氧树脂没有韧性 热熔胶粘合没这么好 这是硅胶

网友AL:
刚开始看觉得像是704,仔细看觉得不像,具体是什么不敢确定。不过类似的接插件接头固定,一般 都可以用704,热熔胶之类的固定,固定的时候方便,以后拆的时候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