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220的电压,把火线分开供不同设备使用,零共用。两条火线穿一个互感器,电表正常运转?

网友A:
能转,只是想问你是什么设备,多大的功率,单相还用互感器,这样做法不多见

网友B:
功率小的设备不用互感器。

网友C:
肯定正常呀!

网友D:
一定要同方向穿过

网友E:
安装正确肯定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F:
想来是没有问题,如同一根线再分成两根。

网友G:
没有做过,,,不知道呢

网友H:
可以!
精确度有影响

网友I:
可以啊,只穿一根线那就是计量那一条线路的用电量

网友J: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K:
问题是负载多大呢?

网友L:
220V直接接电度表就行了,为什么还用互感器呀?

网友M:
很正常啊,二次接线不要接错啊

网友N:
1+1=2

网友O:
这能有什么问题,还是同一相啊

网友P:
负载多大?100A以下的有不用互感器直接电表的

网友Q:
1.可以  我最近刚做过  电表选互感式  互感器S1、S2接线进出电流不要搞错  这个单相电加互感器很正常,二次侧的供电保障要求比较高,我是给IDC机房单机架AC220V装的,机架的供电不能因为电表的问题而中断,所以选单相互感式。
2.关于变送器变比尽量要选合适  太大不行   电表需要启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饭堂电饭锅,6千瓦一个大概6-8个同时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烧了2个100A电表了!怕怕。功率大概在30千瓦

网友R:
可以用的 功率太大了,必须加互感器

网友S:
单相这么大

网友T:
计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