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驱动上面的一个保护芯片

楼主(2016-01-28):
如图DD26芯片,第个系列和机型上都有这个东西,主要做保护作用,可怎么也查不到资料,芯片上面丝印为05BP、16BP、17BP、65BP等等,还不好找相同的芯片,在测试驱动时,不要这个东西也可以,但老是害怕后期用时出现问题。所以求各位指导一下,这东西这么多型号,是代表的电压等级还是什么东西,谢谢!

楼主:
补充:正反测量是没有管压降的

网友A:
稳压管哦

网友B:
应该是反向串联的稳压二级管

网友C:
瞬变抑制二极管

网友D:
18V或16v 双向瞬变抑制二极管。贴片元件可以查到。

网友E:
用两个18V稳压二极管共阴串联代换即可

网友F:
瞬变抑制二极管淘宝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