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PLC

楼主(2016-01-28):
 新买的机器里面有一个PLC,LX1N60MT, 以前没有见过,想看看里面程式,可以用三菱软件下载吗

网友A:
来一张图吧

网友B:
应该是仿三菱fx1n

网友C:
是禾川的,可以用三菱软件与FX系列编程线

网友D:
这样写的型号,我想应该可以用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来读写程序的。

网友E:
用gx软件读写过

网友F:
仿三菱的;连外壳都与三菱的一样;

网友G:
防品牌的plc很多的,,,

网友H:
高防的吧。

网友I:
是仿制岛国的国产品牌:

网友J:
山寨越来越多了

网友K:
用HCP-Works 编程软件,禾川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L:
直接用三菱软件就搞定了

楼主:
哦,谢谢各位!没有来的急下载,就被拉回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