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求大神帮忙  用的松下a5  系列驱动器  带上使能通电 没几分钟就好自动断电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自动断电指的是空开跳闸了还是使能断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是有其他驱动一起的   其他的驱动正常  就其中一个总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自动断电是什么情款?

网友C:
坏了吧   或者插头松了

网友D:
使能端是受外部控制吗,

网友E:
坏了,换新的。

网友F:
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G(2016-03-02):
你说的是几分钟断电是驱动器就没显示了,还是跳闸了?

网友H:
应该是变压器供电的问题,或者是跳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