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新手求助

楼主(2016-01-28):
西门子plc200型号222通讯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usb驱动安装好了,也没有什么了

楼主:
驱动安好了就是不行。

网友B:
PLC打到stop试试。

网友C:
串口选择的对不对,在把PLC的拨码开关打到STOP状态后,在扫描试试

网友D:
设置PG接口,双击ppi,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第二个标签,把里面的USB改成COM口即可,这编程电缆附赠的光盘里有教学,多看资料就会了,新手就该多看资料,学的多懂得快

网友E:
安装编程电缆驱动,

网友F:
驱动安好,到设备管理器看是con几,选择相应的com口。

网友G: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端口是几,在软件中就选择这个端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打到stop试试。
试了不行,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PG接口,双击ppi,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第二个标签,把里面的USB改成COM口即可,这编程电缆附赠的光盘里有教学,多看资料就会了,新手就该多看资料,学的多懂得快
你有光盘吗可以给我发份吗??qq258734406

网友H:
通信电缆好的吗?

网友I:
买的是网店的编程电缆吧,向客服反映一下。

网友A:
驱动不对?

网友J:
你这个电缆是山寨的把,换个电缆看看!

网友K:
通讯线的事吧

网友L:
如果以上办法还不行
在哪买的,找下卖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信电缆好的吗?
现在好了,谢谢大家帮忙,以后还要像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