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6-01-28):
我的程序如上所示,我想实现的是按钮按第一次,数码管会显示1,按第2次会显示2,依次类推。可是不管我按几次,y0~y3都不会有输出(我用了译码器),图中就是我调试的结果,x0已经按了3次,可是为什么y0和y1不得电?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C3不是动作了吗

网友B:
多看程序,有程序让Y复位了,

网友C:
是不是没run

网友D:
用解码指令不就好了?

网友E:
双线圈?还是?

网友F:
直接做一个脉冲加一给寄存器,寄存器直接译码

网友G:
表示看不懂的

网友H:
X0应该用上升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