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我写了一个程序,就是用子程序做的起停电路,如下两张图。
在Q0.0已经有输出的情况下,监控子程序什么也看不到,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对于这种临时变量,监控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B:
L0.2的变量类型改为OUT试试。你的貌似是IN_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2的变量类型改为OUT试试。你的貌似是IN_OUT。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程序中加入太多的子程序就不好调试了,因为子程序没法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临时变量,监控就是这样的吧
不能监控就没法调试子程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