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有哪位同行知道意大利TDE  MACNO变频器P00参数如何设置才能后调整其他参数?

网友A:
没有用过。

网友B:
16. DISPLAYABLE VARIABLES
16.1 LIST OF PARAMETERS
User parameters
PAR  DESCRIPTION  RANGE  Default  Normaliz.  Internal
Rapr.
See
Paragr
P01  Multiplication factor of analog REF1 (10 bit)  ±400.0 100.0 % 10  19.1

网友C:
伺服?变频?型号?xx?xx?  ???

楼主:
回复 网友C:
OPD 24A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D:
没有见过这样的宝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这型号手册,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