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75kw空压机控制器出现问题,请能维修的师父指教

楼主:
故障是空压机上电就产生星点接融器一吸一开不停的动作

网友A:
为什么不找厂家售后的
空压机的售后服务都是很好的,因为竞争的关系

楼主:
厂家说这个型号的,以过时了,没生产这种控制器

网友B:
还得找厂家吧,自己很难修的。我们这里也有一台20立方的

网友C:
查查是不是那个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好好看看控制回路

网友D:
这个改一下线路得了,没什么麻烦滴

网友E:
不要原来的控制器得了。压力控制启停,(压力 温度 过载)保护。

网友F:
不带电机、只试控制电路如何;星点接触器(比主接触器)是先吸合还是后吸合,是该断开的时候一吸一开、还是该吸合的时候一吸一开。
现场情况可能各种各样,可了解其电路原理,根据现象检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