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FOR循环

楼主(2016-01-29):
欧姆龙PLC中for循环怎么用的呢,设定两次怎么一直循环不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中for循环怎么用的呢,设定两次怎么一直循环不停

设定2次代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2次,不是代表一辈子循环2次,要一辈子循环2次,你应该限定FOR指令的调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