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编程时候,指令帮助里边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INC可以支持,INCP FX0N不支持;

网友B:
查找 INC  不加P

楼主:
好像加p是脉冲执行,lNC不加p是连续执行,Fxon不支持的话,遗憾了
!!

网友C:
有没有上升沿之类的找找看看

楼主:
在Gx-DeveLoper编程软件上换成FXon型号时,上升沿,下降沿立马变灰色,扯伙,不支持!

网友A:
更换成FX1N就可以了;FX0N不支持脉冲执行的指令,换什么软件都一样,与软件无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加p是脉冲执行,lNC不加p是连续执行,Fxon不支持的话,遗憾了
!!
用PLS过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