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如题 ,大家都用的哪种的?哪种测试准确误差小,大到几千UF小到NF级别都可以的
现在用的JC2812A数字电桥误差好大,有的时候测试还好,有的时候测试误差就大了,同样了个电容(放过电)。

网友A:
行业内常用有LCR电表,主要国产(含台湾)较多.高档有安捷伦(HP).
容量测试议(功能包括容量,损失角测试),漏电流测试议(又称数字电桥),这是一般的应用厂家用到的仪器,专业做电解电容厂家的话,那些仪器就很多了,不是一下子讲得清楚的,每个工序都要用到仪器来测试的,包括可靠性测试。

网友B:
台式电桥用的是日置3325 便携的是安捷伦,台式每次测量先要短接校准,有频率电压电流参数设置的

楼主:
像咱们变频器维修行业里面常用的有哪几种,某宝里面那种两三百的那种自制的实用不,有没有哪位大师有用到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咱们变频器维修行业里面常用的有哪几种,某宝里面那种两三百的那种自制的实用不,有没有哪位大师有用到过的
同问

网友D:
我的只能测量200微法,超过的我都是串联一个电容测试再计算,反正我的精度要求不是特高

网友E:
一直用的数字电容表。

网友F:
听说电桥好用,不知道可不可以在线测量

网友G:
不有电容表吗  上了10UF的到470UF的 我都直接接220V放电  简单直接明了 在大的我也不敢了  不过也没有碰过在大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这种方法太危险了,吓人,怕怕哦,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有电容表吗  上了10UF的到470UF的 我都直接接220V放电  简单直接明了 在大的我也不敢了  不过也没有碰过在大的了
放电法是看火花大小吗?

网友H:
只用指针表大致测量一下!

网友I:
胜利的有电容表

网友J:
有电容表可以测啊

网友K:
电容表啊

网友L:
我只用两块表,普通电容表,和ESR表(宝上淘的,280元)。有时,辅助手段,对高压电容,是串灯泡上500V,测一下有无漏电。

网友M:
优利德612,在线测,怀疑的话吹下来测

网友N(2018-12-09):
引用 网友L:
我只用两块表,普通电容表,和ESR表(宝上淘的,280元)。有时,辅助手段,对高压电容,是串灯泡上500V,测一下有无漏电。

对高压电容,是串灯泡上500V,测一下有无漏电。串多大的灯泡?适用的电容容量范围?是根据灯泡亮度来判断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C:
串两只100w220v灯泡,灯泡两端无电压降,电容好。

网友O:
我觉得国产的话怀疑就可以直接换掉了!

网友P:
我测大容量的用数字电桥(惠普的)小容量用Q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