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我用欧姆龙CP1H的PLC做机器人上下料,一台机器人对6台压机,压机压一模时间在5分钟左右,当6台压机压完料,待机器人取料,要做到先开模先取料,接着放原料。逻辑上如何实现。比如第一次6台压机都在5分钟左右都开模了,如何先后,然后在取完3台压好成品后,也放了3台原料,相当于第一轮有3台成品没有取,第二轮又有3台在压了,如何区分第一轮和第二轮信号。机器人取料是按开模到位判定的。6台压机是对面安装的,机器人在中间用伺服拖动来回跑。

网友A:
时间不可能完全一样吧

网友B:
机器人动作太慢了吧。

网友C:
总有一个先后顺序吧,发个图片出来大家看了理解更好点,有点没看懂

网友D:
这是要先判断优先级吗?

网友E:
假设就有问题,难怪你就清楚怎么搞了
你就按工艺要求做就是了,不存在什么同时压成完的问题。
只有刚上班时可能存在6压机开模待料。

网友F:
告诉你:参考输送线小车进料放料控制即可

网友G:
只有100k我觉得比较坑!

网友H:
有点糊涂了,

楼主:
一台机器人,6台压机,自动上下料。图片应当清楚了吧。

网友I:
这不就是一个队列么,前不久不是刚在论坛上写过三个按钮,按按钮顺序启动对应的电机的例子么。

网友J:
很容易实现的逻辑。

顺序控制即可。

5分钟共300秒,6台压机,每台压机机器人取放料的时候是50秒。50秒都不够机器人取放料??产品是什么?

初始状态下,6台压机都是空的。

第1个50秒,对压机1进行放料。
第2个50秒,对压机2进行放料。
第3个50秒,对压机3进行放料。
第4个50秒,对压机4进行放料。
第5个50秒,对压机5进行放料。
第6个50秒,对压机6进行放料。

接下来判断哪个压机先完成工作。此完成信号应该由压机给出。

将此信号对应设置一个状态位,这个状态位置位,则机器人只能前往此压机工位进行取放料工作。取放料完成,再将此状态位复位。

然后再判断其他的压机哪个完成了工作。如此循环。

网友E:
回复 网友J:
不出意外就是,123456 123456.......123456

网友J:
回复 网友E:
不出意外的话,确实是123456-->123456-->123456的过程。

但出了意外,也可需要证逻辑,打个比方,2号机故障了,逻辑条件要变为13456-->13456-->13456。

按顺序扫描各个压机的信号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J:
简单说按秩序,不要刻意该谁了,用堆栈先进先出,用标志排除特例

楼主(2016-04-09):
多谢各位的意见,我按123456搞好了。

网友K:
按顺序编号,自动入料就行,先叫先入,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