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终端电阻带电插拔,你试过吗?
  前两天有个设备出现故障,显示profibus 有问题,但是从触摸屏看,所有的从站都在线。
硬件配置在线查看里各个站点也是正常,初步判断某个站点未被正常识别。
第一:
断电重启,
触摸屏显示站点均在线,但仍然报错

第二:
按步骤重新更换此套模具,因为模具号包含站地址,
结果同上
怀疑终端电阻虚接,反复插拔几次
结果同上

第三:
更换终端电阻,
从别的地方拿来一个终端电阻,更换后,正常,
触摸屏显示站点均在线,错误消失

关键点来了:
再换回原来的终端电阻,也恢复正常。

有大侠这么试过没?能不能解释的通??

好奇怪好奇怪~~

至于为什么之前会报通讯故障,是因为有人在设备带电时,误把终端电阻拔下来引起的。
然后就是我们上面所做的排查问题的步骤了。
当做经验分享一下,不过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A:
我这边有一套三菱的 也一直报错 没查原因也不影响使用、不知换个终端电阻会不会和你一样会好

网友B:
接触不良能排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能排除吗?
再换新的终端电阻前,反复插拔好几次了,都不行,忘记写了

网友C:
最怕这种间歇性的问题

网友D:
为什么想到换终端电阻?换回来又正常了,可能是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E:
说不定是间歇性的呢

网友F:
这种时有时无的怪现象,确实让人怵头。要么就是稳定的不行,要么就是行。都好找到故障点。问题如果不能再现,还是说明不了什么的。只有可逆性,才好准确的定性。

网友G:
有些故障是莫名其妙,终端电阻性能下降、接线不良、接触不良、小鬼捣蛋。。。
但是问题解决了总是好的

网友H:
这种问题很让人无语,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多试几次或许就好了

网友I:
终端电阻本身是1/16 瓦功率,如果收到较大电磁噪声冲击,很容易受损不良

网友J: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K:
终端电阻不提倡带电插拔

网友L:
西门子的接头终端电阻带带电开关的。

网友M:
西门子总线碰到过,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N:
能够判断错误,则有其判断方式;换一个新的,则可能因参数的微小变化,而认为是无故障的。
以上纯粹想象,因为根本没接触过这方面。

网友I:
终端电阻,说白了就是稳定整个通讯链路的等效阻抗,不会导致信号散射导致通讯失败!
当终端电阻阻值超过正常范围太多或者接触不良时,就会导致网络通讯中断

网友O:
我觉得最终问题没有找到,可能电平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