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我们这里有两台丝网印刷机, 结构差不多, 执行的动作也差不多。 设备厂家不同,一台是用按钮开关加PLC控制,一台是触摸屏加PLC控制,这个里面也显得复杂些,有伺服电机和旋转编码器这些东西, 前几天有人问我这设备的某个东西好像不对, 我又不晓得操作,我想应该是里面的设置不对或者条件不满足? 打开突破口就应该看程序。于是我就分别下载了程序。
     前一台的PLC程序,只有900多程序步,很容易看懂,分成四种工作模式:手动调整模式、单刮刀印刷、双刮刀印刷、还有一种没有接线,但是程序里有这个模式,我把外部信号接好,也没看出很大的差别, 这些模式差别都不明显,都是刮墨然后刮印一下。
     后一台就看不懂了,有5000多程序步,触摸屏的设置也不怎么清晰明了,要试着点击才知道是干什么的。操作工好像是问我最后刮墨刀为什么不上升,我估计是选择的模式或者哪里设置的问题,但是看程序有点晕。

网友A:
读懂别人的程序,比起理解工艺后自己编程,可费事费力多了

网友B:
5000多步程序,不是自己编的,不带注解慢慢看吧;不可能让你一二个小时就搞清楚的;

网友C:
没有注解就难了。

楼主:
900多步的那种还是看懂了,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更简单, 本来动作就很简单

楼主:
为了更好看,我都打印出来了。

网友D:
500多步打印,需要快20页纸了吧

网友E:
哦,那就要慢慢看,、

网友F:
先把设备开熟练了,然后再获得IO明细表,再然后只看程序里面输出端口关联的部分来查找。

网友G:
要注意问一下操作工的使用顺序、工艺,这样很重要!

网友H:
先找出PLC输入输出点加上注释,触摸屏的开关点及内存也注明,慢慢能看懂的

网友I:
先把程序里面加上注释,这样还好找点,不然头都大了。

网友J:
程序是根据设备的操作工艺来编写的,即使是操作工艺相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编程思路,所以相同的设备操作工艺也相同,程序却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K:
不同的生产厂家,不同的配置,肯定不同了

网友L:
能看懂70% 80%也不错了
每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注意问一下操作工的使用顺序、工艺,这样很重要!

操作工 只要哪个开关被自己或者别人动了,出了问题他就搞不清了,要么就让我修,要么就自己乱调但是嘴巴里总是抱怨哪个哪个不应该动他的设备如何如何。

动作看上去很简单,就是来回刮两下, 但是程序不简单。

网友M:
慢慢看吧!还得自己在程序里面分过程,也挺伤脑筋的

网友N:
看别人程序 最闹心了还不如自己编呢 我这有个项目就是别人写的程序 奶奶的 7000了步 这个费脑子

网友O:
程序没给你加密就不错了。

网友P:
看好了自己有空重新弄一程序下进去。

网友Q:
5000步程序全部正确的理解并标注,你半年能完成就算高手了。

网友R:
不管程序有多大最终反应到设备的动作上,而设备的动作相差不是太大。先把下载的程序放一边拿出半个小时熟记动作流程,然后设想一下以自己的思路应该怎样规划程序,接下来再看下载下来的程序,先找出设备动作必须的IO点,这是完成动作的必要条件,因为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编程,这一过程都得有,这就是骨架,剩下的就是填肉了,象保护啦延时啦报警啦等等,这样你就会把一段2000步的程序变成5000步。

网友S:
回复 网友P:
哪里有问题先研究相关的程序

网友T:
带有触摸屏的程序最好把触摸屏程序一起拷贝出来,先把能注释的地方注释上,其余的慢慢分析,一步一步来,想一下子看懂别人的程序很难,毕竟思路不一样。

网友U:
确实看别人的程序比自己写还要麻烦

网友V:
查找问题就是在程序查找那些动作条件罢了,

网友W:
还是要对工艺熟悉,就好理解些

网友X:
程序都没加密码,都能上传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Y:
别人的程序要消化是要花些时间和精力的。

网友Z:
可以先了解设备的操作、动作过程,阅读说明书。

网友AA:
我都碰到过厂家写一些无用的程序在里面。不知是不是修改后未删除的。

网友AB:
慢慢来 一点一点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程序没给你加密就不错了。
加了密的,网上下个软件就解决了

网友AC:
找到控制“刮墨刀”的输出点,查看输出点的编号,再分析该输出点在程序中的受控逻辑运行状况,查找并分析本应上升的程序段为什么不上升,是否与触摸屏的参数设置值有关,有针对性地处理。
有时自己重新编写程序要比查找别人程序故障点要难很多,因为不知道别人编写程序的思路是如何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找到控制“刮墨刀”的输出点,查看输出点的编号,再分析该输出点在程序中的受控逻辑运行状况,查找并分析本应上升的程序段为什么不上升,是否与触摸屏的参数设置值有关,有针对性地处理。
有时自己重新编写程序要比查找别人程序故障点要难很多,因为不知道别人编写程序的思路是如何考虑的。
有几个程序段,不知道用的是哪一个,怎么设置的,实时监控就不好了,影响别人工作

网友AD:
22楼的老师讲的精辟,正解

网友AE:
相信楼主很快就可以破解。

网友AF:
引用 楼主:
900多步的那种还是看懂了,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更简单, 本来动作就很简单
本来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但在许多设备中都被人为复杂化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有可能根本不需要PLC,也给你弄一个,还编出一长串程序,似乎这才体现出该设备的“高科技”。

网友AG:
同样的控制 程序步相差这么大 可见一般呀

网友AH:
回复 楼主:
设备还能生产就先让他凑合着用,慢慢搞

网友AH:
看介绍似乎按键都被触摸屏代替了
有触摸屏与无触摸屏相比,程序差很多
既然某个动作没有,就顺着这点查看那个条件没满足,应该很快能找到。
说到实时监控,只要它有通讯接口给你,不应该有影响别人工作问题,除非他不是真心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看介绍似乎按键都被触摸屏代替了
有触摸屏与无触摸屏相比,程序差很多
既然某个动作没有,就顺着这点查看那个条件没满足,应该很快能找到。
说到实时监控,只要它有通讯接口给你,不应该有影响别人工作问题,除非他不是真心让你解决问题。

PLC只有一个接口,不是连了电脑就不能连触摸屏

楼主:
有一点区别,带触摸屏的这个上下行程靠伺服电机和旋转编码器确定,参数可以在触摸屏里设定,不带触摸屏的就靠接近开关定位。

网友S:
回复 网友AH:
看具体的plc,有些可以加通讯模块

网友AH:
回复 网友S:
楼主说那台PLC不能加通讯口整么伴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说那台PLC不能加通讯口整么伴

不说了,说这些毫无用处,自己慢慢搞

网友S:
楼主说那台PLC不能加通讯口整么伴
不能加模块 你就把触摸屏西先拿下来
活人让尿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