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问题

楼主(2016-01-29):
电动机有几种缺相保护措施,问了修电机的师傅,他说木有,真接说烧了拉过来我修,保证质优价廉!我立马晕倒(????ω????)

网友A:
检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现在有专用的电机保护器,可以对电机实施有效保护。

网友B:
找了两篇文章,仅供参考:

网友C:
有专用的电机综合保护器的!买个总比修电机花的少

网友D:
人家也需要吃饭的,你自己用就买个保护器吧,感觉没啥大用。时间到了还是坏

网友E:
想用就安装一个智能电机保护器吧。

网友F:
电机保护器很多的呀

网友G:
装变频器保护很全面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有个现场,直接电机和变频器一起烧掉了。
电机内部掉了个卡簧,线圈都烧断了,卡簧都烧糊了。

网友I:
就是过流保护,缺相、过载、过热,一般都会表现过流,不过流它就不会烧,当然绝缘老化,进水除外。

楼主:
有一活塞式空压机,以前在室外常年运行没事。这不天冷气路易冻于是移至室内,三四天内连烧三个7.5kw四极电机,气得我肺都快炸了,找不到原因于是直接停工放假走人!

网友J:
小功率电机参考正泰的ns2-25电动机启动保护器,大功率就要用综合保护器了!

网友K:
电机不烧,修电机的哪来银子进账?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一活塞式空压机,以前在室外常年运行没事。这不天冷气路易冻于是移至室内,三四天内连烧三个7.5kw四极电机,气得我肺都快炸了,找不到原因于是直接停工放假走人!
淡定,淡定。早点放假让员工早点回家,这是好事了,正所谓凡事都有两面性啊。老板也算是为员工造福了。。。

网友M:
要坏的时候,啥保护都没用

楼主:
有丰富经验的朋友把把脉,电机进线电缆过长(约50米)是不是不太好,且容易把电机烧得死跷跷吗?!

网友N:
施耐德的电动机保护器狠好,虽然价格高了些,保护电机很有效。

网友O:
三个接触器 两小一主控  220V的 就可以解决缺相保护  电流保护就用热偶    不过  电机要是坏   啥保护都没有

网友P:
他希望你多烧点给他修

网友Q:
直接某宝马达保护器

网友R:
还有就是,尽量保持供电可靠性。

网友S:
电机本身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50m线长不算长,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机的端电压,是不是太低了?另外卡一下电机电流,是不是过载了?只要查出问题,解决方案就有了。关键是现场查电机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
当时烧电机的惨烈那叫个了得,瞬时噼里啪啦空开下面25铜钱燃烧,电机端盖冒出火苗激烈燃烧,如电闪雷鸣,是否可能修理电机不良商人用了劣质非标铜线或者甚至铝线,不得而知,留下我一头雾水....

网友T:
修电机的师傅说的确实是心里话

网友U:
引用 楼主:
当时烧电机的惨烈那叫个了得,瞬时噼里啪啦空开下面25铜钱燃烧,电机端盖冒出火苗激烈燃烧,如电闪雷鸣,是否可能修理电机不良商人用了劣质非标铜线或者甚至铝线,不得而知,留下我一头雾水....
说的精彩,有种大片的感觉

网友V:
电机我们使用的EOCR
蛮好的
功能多!

网友W:
有热继和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X:
最简单的是JD5电动机保护器,价格在50元左右。

网友Y:
呵呵  说这么明白!

网友Z:
有时候保护动作了,代表电机寿命也快了。用不了多久,还是需要去重新缠一下的

网友AA:
不过那个缺项保护还是不错的。

网友AB:
我曾经用过这种方法:断路器加熔芯,熔芯只装连接控制电源的那一相,另外两相不装,遇到情况,熔断的只能是这样控制电源一断,电机绝对不会再运转

网友AC:
不知道老师们的电机都是哪国造的,太次。昨天厂设备科下维修单子一台老的掉牙的朝鲜铣床大修。拆下主轴电机一看,几个小徒弟惊讶不已。77年的。7.5KW的,到现在都用的好好地。保护用的是热继电器,看几位帖子,无语。

网友AD:
自已买个综合保护器。

网友AE:
回复 网友AC:
说明那时候的人很实在啊

网友AF:
引用 网友AC:
不知道老师们的电机都是哪国造的,太次。昨天厂设备科下维修单子一台老的掉牙的朝鲜铣床大修。拆下主轴电机一看,几个小徒弟惊讶不已。77年的。7.5KW的,到现在都用的好好地。保护用的是热继电器,看几位帖子,无语。
这和电机的工作情况和负载情况有关!断续使用和轻载寿命就长 77年的使用频率肯定不高 不如电机没事 轴承也不行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电机不烧,修电机的哪来银子进账?
说的是实情。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引用 网友AC:
不知道老师们的电机都是哪国造的,太次。昨天厂设备科下维修单子一台老的掉牙的朝鲜铣床大修。拆下主轴电机一看,几个小徒弟惊讶不已。77年的。7.5KW的,到现在都用的好好地。保护用的是热继电器,看几位帖子,无语。
这和电机的工作情况和负载情况有关!断续使用和轻载寿命就长 77年的使用频率肯定不高 不如电机没事 轴承也不行啊!

网友AA:
电机坏了保护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