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里面有一个317PLC;一个1214PLC;两个315PLC还有几个ET200S;两个315PLC都带有FM353模块;博途软件做不了FM353;STEP7又做不了1214,请问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A:
两个软件都用

网友B:
博图软件不能用吗?最新V13的可以吧

网友C:
用博图也可以 ,用两个软件,两个之间通讯也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软件做的可以相互通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  能说说怎么做通讯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  能说说怎么做通讯么?谢谢!

我把自己总结的集中方式传上来,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种用。

其他文件较大的就不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软件做的可以相互通讯么?
西门子自家的硬件,当然可以互相通讯了,这还用问?每种硬件使用官方提供的对应的编程软件进行编制通讯程序,然后全部使用完全一样的通讯协议进行连接,比如DP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