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选型

楼主(2016-01-29):
2台 4.4KW 电机, 使用 施耐德 25A 接触器。断路器 32A   这样配置可以吗。

网友A:
一个接触器控制两台电机还是两个接触器分别控制两台?

网友A:
两台电机不同时启动32A的电源开关够了,

网友B:
一个接触器一个电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哪里有4.4Kw电机,少见?

网友D:
没问题,这个品牌的接触器用18A的就行了。

网友E:
断路器是D32A还是C32A的断路器?

网友F:
要不分开一个断路器及接触器一个电机

网友G:
感觉施耐德的假货太多

网友H:
没见过4.4KW电机。

网友I:
单台电机连续运转用LC1-D12****即可,2台一起控制用LC1-D18****足矣!
如果是频繁点动单台电机用LC1-D18****,2台一起点动用LC1-D25****

网友J:
4.4KW 是少见

网友K:
最好还是分开进行驱动,检修的时候停机方便呀,至于选型,可以将现在的选型规格折半选。

楼主:
2台一起使用

网友L:
一个接触器控制两台电机,是为了同时起停吧。

网友M:
楼主可以参考下施耐德资料上的方案

网友N:
回复 网友G:
在正规代理商那拿货质量有保障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M:
现在C65已被ic65全系列替代了

网友O:
没有频繁的启停,楼主的选择可以用。频繁的启停,接触器的触点容易烧结。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的回答让我更加确定。你很权威啊。

网友P:
两台同时用的话,接触器大一档的话好一点。

网友O:
回复 楼主:
嘻嘻,你记住自己的选型,以后要追踪一下使用的情况,为日后选型、设计裕量提供依据。经验是可以慢慢积累的。开关元器件选型裕量与负载率也有关。考虑太细了也挺费神的。因为真实负载未知很多。所以都是估算。没把握的可以选裕量大一点,保险。有把握的就尽量小一点,物尽其用,降低成本,提高性价比。

网友Q:
按额定电流的1.2到1.5倍计算

网友R:
回复 网友E:
不会选C32吧!
这要是选了,就迷糊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N:
我是没有买过,但采购买回来的东西确实是……没法说

网友S:
应该是25安的断路器,32安的接触器吧

网友T:
分开控制,你选的太大了,保护不了,接触器能用

网友N:
回复 网友G:
他们也是出于成本考虑的,像我们代理商这边是不会出现类似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