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目前有一台设备,客户指定用三菱的GT2310触摸屏,PLC用3U的,用通讯线GT01-C100R4-8P与3U422口连接。大家说说,通讯速度怎么样啊,会不会比较卡呢。。。距离不远,10米以内

网友A:
怎么会慢呢,距离也不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款屏我们以前都是用以太网来通讯的,用422还没试过呢

网友B:
没那么恐怖;
那没带以太网的屏大家都怎么用了;

网友C:
不会慢的,FX3U只有编程口用的方便了。

网友D:
要求有多快呢;换了一种方式,预先进行一些考虑是必要的。

网友B:
十几年前的三菱F940GOT与FX2N的通讯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的型号你还担心什么?

楼主:
我们存储的配方数据有几百组,怕在传输的时候有延迟,故有此担心。。。不过听大家这么一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网友E:
通讯设定在115200时,速度超快!
基本就是0.1S刷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