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有没有人用过模拟量转DP的转换模块阿,或者是现场仪表也可以

网友A:
有哇,就是用一个PLC输入是模拟量端子,输出是DP通讯。或者用一个智能I/O的模拟量端子模块加一个智能端子的CPU,然后智能端子走DP通讯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想用plc,你说的智能端子模块有没有厂家推荐一下阿、

网友B:
其实挂个分布式站挺好的,比如西门子主站系统的就挂个et200s,简单方便。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哇,研华的;西门子的;凤凰的;万可的...,进口的国产的都有,你只要搜智能I/O,一堆一堆的。满大街都是。品牌的,杂牌的,便宜的,贵的都有。

网友A:
哦,对了,西门子管智能端子叫“分布式IO”

网友C:
直接用一个224XP即可!这个玩意支持做DP从站,自带2入1出模拟量

网友D:
楼主要的就是一个仪表吧
带模拟量采集+profibus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