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我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我用昆仑触摸屏,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百分数,怎么做,PLC是三菱3U ,谢谢了

网友A:
做个倍数运算

网友B:
你可以在PLC里直接乘以100,然后触摸屏单位用%不就行了

网友C:
屏上直接设定小数点位数;

网友D:
可以用个文本显示百分号放在数值显示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