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继存器

楼主(2016-01-30):
我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PLC断电后上电,D370和DD372就回“0”了,不是D200~D511不是断电保持的吗?PLC为FX2N-64MR-D。

网友A:
断电没有执行你的程序

网友B:
断电前D370、D372里面有数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断电后再上电,就“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D370 D372不是应该是断电保存的吗?

网友C:
再通电计数器的当前值有没有改变,数据寄存器前面的执行条件有没有成立?有没有对寄存器的传送指令执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我一直运行到D372为“1”,D370为“3”,然后断电,再上电,寄存器就清"0"了,郁闷!

网友B:
问题:如果这样的话
LD M8002
DMOV K0 D370
LD M8002
DM0V D372
那就没得治了

网友D:
是不是要先设置一下(有的需要设置后才具备掉电记忆,此机很多年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C220不能MOV到D370??

网友E:
PLC照片贴个上来,是不是真的三菱;

网友F:
如果你没有更改过默认的断电保持寄存器的区域的话,你所列的寄存器编号为掉电保持区域。

因此,你需要:
1、查看PLC参数中的寄存器的区域设定值区间是否包含了你要掉电保持的区域。
2、检查是否有其他赋值语句对这些寄存器赋值了。
3、检查PLC电池的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G:
D200-511的电池备用区是可以改非电池备用区的,是不是设置上有没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清楚,参考12楼

网友H:
楼主先看看PLC参数有么有更改过吧。

只要是赋值了,应该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