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有什么进步吗?

FX1S不支持的指令,FX3S一样不支持?

我做事有点想当然了,以为FX3S是进步产品,目前通用的指令应该支持。

直接就想用CRC、XCH这两个指令,不支持

网友A:
有个USB口
别的好像进步不大
1S的假货  山寨太多了

网友B:
是进步了,处理速度、程序容量、指令都有增加,但不可能所有的功能都能有,毕竟还是最简单的型号,不然另外几个系列怎么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进步了,处理速度、程序容量、指令都有增加,但不可能所有的功能都能有,毕竟还是最简单的型号,不然另外几个系列怎么卖。

你说的有道理,拉开层次才好针对不同的用户销售

网友C:
这个是制造商赚钱的方法之一,改进一点。

网友D:
呵呵;替换是很正常的,FX1S毕竟已经生产了十多年了,至于性能,FX3SA定位依然是三菱里面最低端的,性能比FX1S肯定要强一些,但不可能去比FX3U;

网友E:
产品更新换代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为了市场吧

网友F:
楼主你在端州啊  我是科技学院毕业的

网友G:
多了个USB口确实方便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在端州啊  我是科技学院毕业的

老乡

网友H:
三菱……日本松下很好用呀!

网友I:
FX3GA如果可以选配电池的话,我宁可用FX3GA也不会选用FX3U,3U实在破烂,USB都没有

网友J:
FX3S指令上多了支持变频器的指令,30点的有两个模拟量接入点

网友K:
我也有一点不明白,像FX3U左侧直接连接通信模块就可以啊,非要中间再加个转接板。不知道当时三菱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一点不明白,像FX3U左侧直接连接通信模块就可以啊,非要中间再加个转接板。不知道当时三菱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
这个时候你直接连个通讯的BD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