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如题这种柜子都要留什么接口?比如启动信号,运行信号之类的

网友A:
要与消防中控柜对接控制线
其它更高级的是否用通讯的就没见过了

网友B:
这个控制系统 还有柴油机,以备断电时能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系统 还有柴油机,以备断电时能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供电双电源。

网友D:
就看到有自动 手动模式  平时都是自动的 电接点压力表保压 加强巡检

网友E:
消防控制也用通讯?可靠吗?
消防控制比较特殊,任何故障都必须忽略,包括电机保护、楼电保护在内,即使有故障,也只可报警,不可动作。

网友F:
这种规则的通讯接口一般都是用485的多

网友G:
没有做过这方面工程。

网友H:
哈尔滨地区消防要求--直流24v 直启,联动启,直停,联动停,4个相应回答,故障回答,我有完整的图,CAD的,我不会上传

网友I:
外部消防信号过来以后,任何情况都不停机!

网友I:
电柜里面还要装消防喇叭。还要做个巡检柜定期接通每台泵,保证在发生火灾的时候能正常工作。

网友J:
就是你的要求了

网友K:
如果有图纸,应先熟悉相关图纸,具体未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