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客户对安全方面要求的严格,要具体的数值来计算出安全距离,昨天算了个大概的给客户,客户不同意,要我列出具体的数值和计算方法给他,论坛有没有对这方面在行的,帮忙给个具体的数值,谢过了!

网友A:
气缸的Delay影响因数有单个如气压的高低,进气排气流量,缓冲大小等等变化,不好算出准确数值。

网友B:
安全要求高的,选用断电后气缸开放的那种电磁阀,最好选用伺服电机作动力

网友C:
要计算安全距离?光栅检测,难了,算多了说你的效率低,算少了如果出事……
不会要赖账吧

网友D:
客户指哪部门的人?RMB是否就安全了??

网友E:
你这些数据产品手册或者厂商都能提供的!

网友F:
也太难为人了吧。

网友G:
这个简直就是钻牛角尖,不过钻钻也好。
前面两个不说了,后面那两个,好像不能算出来的吧,从电气信号的供应或者切断,到电气驱动机械动作的执行或者停止,所需要得时间,也只能自己实际实验或者让零部件制造商实测并提供了。

网友H:
看来现在烧香也晚了,我是看透了的。与计算无关。

网友I:
倒不一定完全是烧香的问题,有的评价或什么的,需要一些数据;可能又加上,操作人是新接触这方面或思维比较固化。
不过,烧香后情况会不会不一样,这个不敢保证,毕竟灵活性还是有的。
不好笼统给出的数据,可不可以有条件地给出。

网友J:
这些参数在产品手册上都可以找到的吧。

至于气缸,可以将气压作为设定前提。

假设这些DELAY的时间全部加起来是0.25秒,那么安全距离是就以平常人最快速度穿过光栅后1秒的距离。如果1秒7秒的话,那么安全距离就要1.75米。

网友K:
总有些刁民来为难我们!!!表示之前被为难过2次。

网友L:
不想付钱的节奏

网友M:
这是我们做剪板机CE认证的时的要求,有关于光幕安全距离的,参考下标准的Annex A和5.3.3.3章节

为了防止打开时候剪板机仍旧向下的危险动作,提出了如下要求;
1、 要根据S=K*t进行计算;
2、 S为最小安全距离,也就是开口到压板、裁切刀等等的危险部件的最小距离,该距离不能小于100mm(参见Annex A,A.1,a);这点可能是和固定防护罩最大的区别,因为固定防护罩开口小于16mm的时候,安全距离可以小于100mm,但是联锁防护罩不可以~所以你们参考下Table 2的数值;
3、 K为常量1600mm/s(人手移动速度);t为响应时间,也就是将从安全磁开关-安全模块-继电器-接触器-电机。。。整条回路的每个零部件的响应时间(从产品样本找出来),然后加起来就是t;
4、 最终如果计算安全距离S为150mm,而实际测量的机器为170mm,那么就符合要求,如果实际测量的安全距离为100mm,那么说明安全距离不够,要进行更新~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是我们做剪板机CE认证的时的要求,有关于光幕安全距离的,参考下标准的Annex A和5.3.3.3章节

为了防止打开时候剪板机仍旧向下的危险动作,提出了如下要求;
1、 要根据S=K*t进行计算;
2、 S为最小安全距离,也就是开口到压板、裁切刀等等的危险部件的最小距离,该距离不能小于100mm(参见Annex A,A.1,a);这点可能是和固定防护罩最大的区别,因为固定防护罩开口小于16mm的时候,安全距离可以小于100mm,但是联锁防护罩不可以~所以你们参考下Table 2的数值;
3、 K为常量1600mm/s(人手移动速度);t为响应时间,也就是将从安全磁开关-安全模块-继电器-接触器-电机。。。整条回路的每个零部件的响应时间(从产品样本找出来),然后加起来就是t;
4、 最终如果计算安全距离S为150mm,而实际测量的机器为170mm,那么就符合要求,如果实际测量的安全距离为100mm,那么说明安全距离不够,要进行更新~

学习了,之前真没听说过这方面的资料,也没见过别人怎么算。。。

网友J:
看到回复贴里说客户不对,其实这是客户的正常的安全要求。

网友O:
这确实有些难度,但有时候遇见的这些客户,他们不懂只是想玩一点深沉,故意刁难,我们除了解释外,只有试做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P:
看来是大公司才那么讲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来是大公司才那么讲究啊!!
非标设备,要按照ISO标准来做,无力吐槽了

网友Q:
多沟通试试看!

网友Q:
可以找供应商问问!看能要到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