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问题

楼主(2016-01-30):
一台电磁炉,上电一会就停了。显示E3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查一下故障码的含义

网友B:
电磁炉很怕散热不良。需要冷风扇不停地吹着。这种故障最好有电路图,否则和没办法检测。

网友C:
不同的电磁炉故障代码含义不一样哦。

网友D:
这得查说明书啊。

网友E:
去下面网址下载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9371

网友F:
多数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G:
也有的是温度检测问题。

网友H:
用多久没请理了,可能散热有不良。

网友I:
遇到过这样一例(加热一会即停,未注意故障代码),但没去修它;
有人的说法,与6楼、7楼相似,见有加导热硅脂处理的(后未问修好了否)。

网友J:
楼主拆开检查一下看看怎么情况

网友K:
每个品牌每个厂家对故障代码的定义完全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相同类型的设备,因为它们出自不同工程师之手。
请提供电磁炉的制造商名称+详细型号。

网友L:
什么牌子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电磁炉故障代码含义不一样哦。

网友N:
万能的百度呀,楼主
百度基本告诉你问题大概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