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电开关

楼主(2016-01-30):
欧姆龙E3FA-TN11  NPN   和PNP  两种光电开关的四根线如何接线  是如何工作的   如何检测好坏

网友A:
哈哈 楼主不会看资料
tn11是npn,看左图
tp11是pnp看右图

网友B:
黑信号  蓝接OV 棕接10~30V电压  粉和蓝一起接OV为常开。。粉和棕一起接为常闭
PNP 和NPN看型号区别

网友C:
接法是一样的,公共端不一样。

网友D:
好坏就要接线试了呀!楼主还是要把说明书理解透了才行啊!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是NPN 有四根线 黑色信号 棕色电源正 蓝色电源负 粉色是指检测对象是否有背景  如果粉色线不接 也可以用

网友F:
同意2楼

网友G:
选型的产品的电源极性吗。。。。

网友H:
粉色线可以不用。我选的光电粉色线没有用它。我是随身带了一个发光二极管用来现场测试光电和接近开关

网友I:
通电试试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