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公司一台设备在行走过程中靠限位停车,使用过程中经常将行程开关撞坏。我想改成光电开关的。但是始终搞不懂,光电的和行程的适用场合有何不同。

网友A:
一般环境 光电还是能承受的。  用在设备行走当然没有问题的,最好再加个机械限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在加个机械止档

网友B:
可以用光电开关,但必须还有机械限位开关的配合,机械限位是最后的保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一台设备在行走过程中靠限位停车,使用过程中经常将行程开关撞坏。我想改成光电开关的。但是始终搞不懂,光电的和行程的适用场合有何不同。
你说的行程开关是撞坏的?~安装有问题

网友D:
接近开关加行程开关就安全了呀!接近开关安装在前面,如果失效后面还有行程开关。

网友E:
是不是安装有问题?怎么会很容易坏

网友F:
光电开关容易误动作吧,

网友G:
还是查查怎么会撞坏的吧。

网友H:
对着撞肯定不行…侧装!

网友I:
3楼等所说,是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作为位置检测,行程开关作为限位保护。
4楼意见,也可以做参考,选型不适、安装调整不当等,可能出现所述现象。

网友J:
这样的行程开关就不怕撞坏了。前面那个杆是软的,只要一碰弯了,触点就动作,特别好使。这类型的很适合工业现场。环境恶劣的条件使用。

网友K:
总是撞坏,应该是安装有问题吧。

网友L:
接近开关的选用和你原来的控制器件要选好,应该说2种开关都不错,数控机床用接近开关多一些。分PNP和NPN型

网友M:
加一个限位开关作为降速位置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N:
控制用光电会好很多,毕竟电机有减速度,不可能一下子停得下来,最后加一个极限机械限位开关,防止光电有问题,碰到机械开关就会停止报警什么的

网友O:
用行程开关的常闭点加机械或电气制动试试。

网友P:
换个软头的就不怕撞坏了。

网友Q:
怎么会碰撞呢?
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R:
机械附件设计不够合理

网友R:
回复 网友J:
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S:
买质量好的啊!光电和机械应该区不大!

网友T:
开关总撞坏是机械安装问题吗?在机械前面能不能加一个减速限位。光电开关受温度影响较大。如果不能将惯性解决掉,安光电开关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U:
个人觉得找出损坏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V:
版主说的那种我们也在用,就是因为硬杆容易撞弯。

网友W:
个人觉得楼主的行程开关选型有问题

楼主:
加减速不适合,没有变频器,如何实现减速

网友X: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行程开关就不怕撞坏了。前面那个杆是软的,只要一碰弯了,触点就动作,特别好使。这类型的很适合工业现场。环境恶劣的条件使用。

网友Y:
处于安全考虑,一般用光电加机械限位比较好

网友Z:
机械行程开关不适合频繁动作的场合,换接近开关更好

网友AA:
这个要根据使用环境来选择

网友AB:
机械式的行程开关若是频繁动作很容易损坏,(一分钟动作2,3次,24小时连续生产,西门子的行程开关也废了。)现在我们已经换了光电开关,非接触式的,宽电压,有常开常闭点,感应距离可调,无误动作,但粉尘对光电有影响。最后的极限限位不建议用光电开关。

网友AC:
应该是距离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