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台安n2-403-h3,2.2KW,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跳OC-A,不知道该查哪里?
OC-A意思是加速时过电流

楼主:
补拆开图片

网友A:
还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驱动
驱动好像是PC929的,怎样确定是正常保护还是PC929坏?

网友B:
你看看那底板右下角那两三个电流互感器吧,蓝色的,继电器封装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那底板右下角那两三个电流互感器吧,蓝色的,继电器封装的样子
拆开发现这三个电流已经被屏蔽了,线路板已经被割断

网友C:
把驱动板上所有电容全部换新试下,这个是第一招。

网友D:
驱动输出正常的话,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有的话最好换上好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