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我是新手,刚才还好好的,:给触摸屏断电了、电脑重启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错误吗。。。。
好像我是把m3,

改成了m0下载结果就好像屏死机了,停在那里,我换了一个程序,。提示连接超时

楼主:
换个屏就可以了,难道是屏坏了

网友B:
如果正常使用…突然这样…要么线有问题…要么通讯口故障

网友C:
与PLC通讯不了?
USB口与电脑通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个屏就可以了,难道是屏坏了
这个还是建议首先查看参数

网友E(2016-03-22):
可能通讯线不行,如是USB方式可以将线拔下来重新插上,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