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问个小白问题,请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6-01-30):
本人配个控制盘,就是简单的按钮控制交流接触器自锁电路,接触器是220V的,电机最大也只有2.2千瓦,问题是所用的交流接触器没有辅助触头,能否用主触头来完成自锁?如果能的话,控制电路的保险该怎么接呢?控制回路保险接在零线上怎么样?四个接触器线圈只用两个断路器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麻烦哪位老师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啊,线圈无法得到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啊?
把线圈的另外一边接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图是我改楼上哥们的,行不行

网友D:
要么购买辅助触点配件安装,要么用4楼的方案,不过这种控制方式很少见的,以后别的维修工遇到之后会不会骂娘呢?

网友E:
直接买带自锁的开关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厂库房里只有这种的。

楼主:
这种控制方式有没有什么隐患呢?而且控制电路的保险如何接?

网友F:
没见过这样的接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的没零线

网友G:
唉,也好办,把接触器线包就换成380V的,就解决了。没有零线更好。少一颗线进柜。但PE线要有,外壳要可靠接地呦。

网友H:
加个辅助触头,又不贵,要不换成二位锁定也行

网友I:
一般都加加个辅助触头。

网友J:
看可不可以附加辅助触头;如果可以,则还是按常规接法为好。

网友K:
加辅助触头就好了呀!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L:
用是没问题,可感觉怪怪的。经典电路让你改了。如果沾连关不掉,咋办。一次和2次混一块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线圈成不了回路,接触器吸合不上吧

网友N:
你这种接触器可以加辅助触头的。

网友O:
如果是公司
就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P:
换成带辅助触点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什么是二位锁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要么购买辅助触点配件安装,要么用4楼的方案,不过这种控制方式很少见的,以后别的维修工遇到之后会不会骂娘呢?
4楼的方法原理是对的,小功率电机还能用,大功率的话如果c相触头接触不好控制线和按钮会怎样呢

网友R:
既然楼主是新手 作为一个曾经的新手。我在这啰嗦几句,对与不对楼主勿怪!看了大家的回复 都从技术的角度做了建议。但是我想工作并不单单靠技术。电工作为一个特种作业是要取证上岗的!也就是说还是很有风险的 一是设备的风险 二是个人的安全风险。作为一个新手还是要培养自己的严谨作风!既然这是一个不着急的活,还是按规范来吧(当然不知楼主所在工厂的工作环境怎样 只是建议而已)
 就楼主的具体问题有一下建议:1 布局不合理 看着很别扭,尤其右上角空开!2.接触器还是用导轨安装较好 方便以后更换 3.没有辅助触点 可以加中间继电器 4.建议楼主 多收集一些各大品牌的选型样本看看 对快速入门还是很有帮助的5.对于这种电机控制电路 我们这都是 可调空开 接触器 电机 空开选型合理比热继电器好用 电路还简洁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就是个旋钮,淘宝上自己搜

网友S:
只建议上辅助触头,其他不建议。

网友T:
工厂不差钱,买配件吧,对自己,对他人都好。对自己,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人,要有自己的追求;对他人,可以起到规范作用,人,总是喜欢借鉴的,借鉴就要借鉴好的。哎呀,啰嗦了……

网友U:
见过别人这样搞过,感觉很不规范。

网友V:
这样接,以后维修的人绝对要问候你的家人的。

成本又不高,按常规接线办法来就可以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啊?
你自己看一下行不行呢?

网友W:
哈哈哈,果然是高手

网友X: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我就这样做过,分开关选6安以内,

网友Y:
我新手来的,这样能不能呢

网友Y:
换换位置,请老师批一批,这样用多两个继电器行不?

网友Z:
这样是不是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