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车床本来是皮带调速的,太麻烦,想加个变频器调速
不加变频器时,在580转的皮带调速的时候,一开电马上就顺利的转起来
问题1:这时什么都不变,直接把三相电机的三根线接到变频器上,开机调速度,电机嗡嗡的转不起来,用手给点力才能转起来

问题2:我又调了VF曲线,把中间电压调高了些,但还是转不起来,还要用手掰一下。

问题3:转起来后车东西时,稍微有点阻力速度就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呀?直接电机接三相电时,车床阻力比这大很多,也不过就掉几十转,怎么变频器带时转速成倍的往下掉

(变频器是海力普3.7kw两相进三相出的。)

网友A:
你用皮带调速时电机的功率不变,传递到机械上的扭矩就大了,所以没有问题
但用变频器调速时转速降低时电压也降低了,功率也降低了,所以带不动了
就像开车一样,你放一档上把油门开大车子也可以跑,但你放到5档上却把油门减小了,所以车子就息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皮带调速时电机的功率不变,传递到机械上的扭矩就大了,所以没有问题
但用变频器调速时转速降低时电压也降低了,功率也降低了,所以带不动了
就像开车一样,你放一档上把油门开大车子也可以跑,但你放到5档上却把油门减小了,所以车子就息火了
理是这个理
但是变频器不是可以恒扭矩吗,按理来说,低速下扭矩应该更大,不至于转都转不起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皮带调速时电机的功率不变,传递到机械上的扭矩就大了,所以没有问题
但用变频器调速时转速降低时电压也降低了,功率也降低了,所以带不动了
就像开车一样,你放一档上把油门开大车子也可以跑,但你放到5档上却把油门减小了,所以车子就息火了
理是这个理
但是变频器不是可以恒扭矩吗,按理来说,低速下扭矩应该更大,不至于转都转不起来吧
马达是重载启动对吧,又是重载调速对吧。
普通的变频器不带矢量控制的功能,带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价格会稍微高一点,这就叫一分钱一分货。
矢量控制功能,就是针对普通的变频器在启动或者低速状态下的扭矩不足而进行研发的技术解决方案。

网友C:
!楼主,你的变频器是单相的吧,把车床电机星形接法改变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说的 可以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变频器是单相的吧,把车床电机星形接法改变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
这个电机是老电机,只有一根黑皮线从电机里面出来,没有星角的接线盒,没法转呀
而且,转角接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确实是重载启动

网友E:
电机的额定转速时多少呢?说说看。500-600rpm是变频器给定多少Hz呀?原来有皮带时,是不是有变比呀?如果有,变比是多少呢?

网友C:
你原来电机直接380v启动,没有星角接线盒,那就不能用单相变频器,3.7kw变频器带680w电机,不管你负载有多重,绝对带的起来,除非你你电机缺相或者变频器输出缺相,或者负载卡死了,要不然原来用680w电机是吓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电机直接380v启动,没有星角接线盒,那就不能用单相变频器,3.7kw变频器带680w电机,不管你负载有多重,绝对带的起来,除非你你电机缺相或者变频器输出缺相,或者负载卡死了,要不然原来用680w电机是吓搞的。
变频器是不缺相的,我从另外机器上换下来的
另外电机好像是改过的,我买的二手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额定转速时多少呢?说说看。500-600rpm是变频器给定多少Hz呀?原来有皮带时,是不是有变比呀?如果有,变比是多少呢?
车床转速500rpm时,变频器已经打到1400rpm了,频率是50hz.
车床转速是主轴的转速,用皮带变的

网友F:
你变频器是两相进的,你换个三相进的看看

网友G:
呵呵;变频器是没有放大扭矩的功能的;
不带减速比的,也就是说与你1:1传动时的力矩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2极的电机,你580转相当于5:1的传动比,力矩比额定转速时大了5倍,而变频器调速力矩还是远来的值;
差了5倍,你说能转起来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原来有皮带传动的电机运行频率是50Hz,那它的变比就接近3倍了,所以,电机的额定转矩也提高了近3倍(在车床转速500rpm时)。,当然有劲儿了。直接驱动等于电机的额定转矩,所以同样是500rpm,驱动转矩却比原来小了近1/3呀。你用变频器,但原来的变比皮带轮还接着用,就OK了。还可以调速呢。而原来是不能调速的。

网友H:
变频器的问题,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原来有皮带传动的电机运行频率是50Hz,那它的变比就接近3倍了,所以,电机的额定转矩也提高了近3倍(在车床转速500rpm时)。,当然有劲儿了。直接驱动等于电机的额定转矩,所以同样是500rpm,驱动转矩却比原来小了近1/3呀。你用变频器,但原来的变比皮带轮还接着用,就OK了。还可以调速呢。而原来是不能调速的。
电机的额定转矩应该是降了3倍,因为是降速了,由高速降到了低速

网友G:
用变频器后,原来的减速箱或皮带轮还是要用的;除非对低速的力矩没要求;

网友I:
是的,原来的减速机构应该还要用的,不然你力矩达不到啊。不能用变频器驱动电动机直接带动主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原来的减速机构应该还要用的,不然你力矩达不到啊。不能用变频器驱动电动机直接带动主轴的。
是要用,但是想把皮带变速度调高些,这样低速可以用变频器调,就不用改皮带了,改皮带很麻烦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搞错了,减速装置输入转速高,输出转速降低,变比大等于转矩提高。变比和转矩的关系。输出功率不变时。自己再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J:
换个矢量变频器试试

网友K:
你的变频器是输入单相22O V电压,输出3相220V电压。所以接在三相输入380V的电机上,电相功率不足转矩下降。
解决办法:把电机改成角形接法或更换输出为380V的变频器。

网友L:
首先要看皮带变比多少?
再来你变频器接单相的,电机的接线有没有改变?

网友M:
变频输出是三相220,你电机输入三相380的

网友N:
要做矢量控制的 vf控制电压低的话就力矩不够!

网友O:
是改后电机直连还是用原来减速装置啊。

网友P:
你电机这么小,咋动的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N:
矢量也不行,电机力气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P:
矢量也不行,电机力气不够
电机通过皮带连,力气不小
昨天主轴开980转,切东西都搜搜的
目前就想转速在500到1000内可调就好了

网友Q:
3KW以下的电机基本都是Y接,电机每相绕组电压是220V,如果你是单相变频器,那么变频器输出电压就是3相220V,电机每相电压就是220/1.73,相当于降压启动,转矩就会降低,所以启动不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打开电机,将Y接改成角接就行了!

网友R:
两相进电压是220v吧,输出三相电压是多少啊查一查

网友S:
输出电压220V,第一可以把电机改为角接,第二更换380V的变频器

网友T:
回复 网友J:
去掉机械调速,直接用变频器前首先要计算电机输出转矩。通常直接调试转矩都是不够。

网友U:
星形接法改变成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T:
去掉机械调速,直接用变频器前首先要计算电机输出转矩。通常直接调试转矩都是不够。
电机直接驱动主轴力应该是不够的

楼主:
昨天放假回来,用另一个三相进出的1.5kw的变频器接车床,现在能正常启动了,看来还是是要用三相启动才行。
不过,在钻孔时,还是会从310左右的转速降到290左右。
看来还是要矢量变频才行
等上班了,入手一个变频器,大家推荐台达的还是英飞腾的?

网友V(2016-03-20):
变比问题,你就换再大的变频器也没用,保持原来变比不变,再加上变频器调速即可。

网友W:
怎么感觉电机应该加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怎么感觉电机应该加大啊!
一语中的,这个电机被上家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