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公司一直用海力普的和SAJ的,都是厂商配的,虽然SAJ不是太大的牌子,但三四年下来也没出过一次问题
现在自己做些设备用,也要调速,要自己配变频器,考虑到以后的PLC 整合方便,就想尽量选一种变频器,看来看去感觉台达不错,借了一台设备测试,发现一个问题

台达的VFD-M 居然不显示转速,也调不出来,而且还有默认60HZ ??

我们的负载都不大,平时都是用转速来控制工艺,但这台达不显示转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虽然我知道输出转速和实际有差异,但有总比没有强吧
还有为什么默认60HZ,全中国不都是50吗

网友A:
遇到过大多数的变频器是不提供面板转速显示的,如果完全依据面板显示的转速调节生产工艺,但是面板显示数值和实际数值存在差异,不准导致设备的生产工艺出现问题而导致产品批次不良甚至出现废品,宁肯没有这个鸡肋的功能还好一点。

工业设备讲究的是稳定的运行并承接订单保证百分之百的出货率,不能有任何订单违约和延误。有时候真实转速的检测机构投资是必须的,不能因小失大呀。

至于默认60HZ,可能是台资企业,标准依据某国的宝岛的标准的吧。

网友B:
做个表格,转速对应频率值,习惯了频率就好了。

楼主:
英飞腾也没有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大多数的变频器是不提供面板转速显示的,如果完全依据面板显示的转速调节生产工艺,但是面板显示数值和实际数值存在差异,不准导致设备的生产工艺出现问题而导致产品批次不良甚至出现废品,宁肯没有这个鸡肋的功能还好一点。

工业设备讲究的是稳定的运行并承接订单保证百分之百的出货率,不能有任何订单违约和延误。有时候真实转速的检测机构投资是必须的,不能因小失大呀。

至于默认60HZ,可能是台资企业,标准依据某国的宝岛的标准的吧。
谢谢解惑
如果用plc检测转速,用什么模块?我不想买那种几十块的用霍尔测转速的,估计它没法反馈给plc
现在准备学一下plc

网友C:
变频器里面有个参数改下就能监控转速,电压。我是汇川的18910809253

网友D:
模拟量输出或者plc高速计数计算转速

网友E:
我们监控转速都是用的 变频器模拟输出

网友F:
正常情况下,通过参数可以修改频率和要显示转速的,除非是最简单的变频器,最好在看看说明书

网友G:
需要设置才可以…显示频率 电流…电压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