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1-31):
我想问下我这里有好几十个三相电机,功率400瓦要求通过按钮正反转,除了用接触器,可控硅还有其他电气件吗,谢谢!

网友A:
三相400W的马达,运行电流约为1A,可以使用14脚的中间继电器进行控制。

网友B:
有这样的按钮开关呀,直接可以用。

网友C:
是问实现方法吗,用按钮控制,常见的也就如此了,还有2楼说的;
看控制要求了,其他如倒顺开关也可以。

网友D:
这个直接用按钮和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E:
各位大师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400W的电机,接触器和按钮开关就可以了,正反转互锁开关是必须的。另外,好型有专门的正反转接触器,买一个它就省的接好多线。挺方便的。自己在百度上搜一下。

网友G:
倒顺开关就行,小电机没事的~

网友H:
几十个啊,流水线吗?触摸屏+PLC+继电器(接触器)+急停+过载保护.......

网友I:
带硬件互锁的双接触器+按钮就可以实现;

网友J:
如果$_$不是问题就用变频器吧。

网友K:
倒顺开关就行。

网友L:
这种问题不是问题

网友M:
还有凸轮控制器也可以

网友N:
你有钱可以多装变频器呀,那样多土豪

网友O:
倒顺开关最简单。

网友P:
同意用倒顺开关,简单实用啊。而且买来有的线都帮你接好的。

网友Q:
变频器你可以
你得看你的控制要求与工艺的配合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是问实现方法吗,用按钮控制,常见的也就如此了,还有2楼说的;
看控制要求了,其他如倒顺开关也可以。
小电机倒顺开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