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1):
编程口上面的两个电位器,对应的D8030,D8****好像调节范围较窄,也就两三秒之间,能否再多点,比如数十秒?!

网友A:
你可以写个程序,乘以一个倍数。

Mul d8030 k10 d100
Out t0 d100

网友B:
经常调节的话还是不要用这个。

网友C:
那个电位器转换值是0~255;
不够可以乘法运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