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1):
有时由于机械原因导致电机直接卡停,导致烧毁,用热继电器能否有效让电机避免一劫!

网友A:
只要整定值合适是可以的,但这个我认为也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

网友B:
原理上,选型适当、性能可靠、设定正确、在其保护范围内者,应当可能。

网友C:
热保护继电器,先型正确,整定调整正确应该还是能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D:
还是电动机保护器可靠点!当然热继电器质量可靠,整定电流适当,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60  70%的时候能保护

网友F:
电流值设定合理是有保护的作用,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G:
也可以多花些钱买个专用电机保护器,要比热继有效的多,但也不保证绝对。

网友H:
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使用绝对这个词。

楼主:
如此看来修电机师傅人品“值得”恭维,他说人还有头疼脑热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烧电机乃属正常!

网友I:
关键是参数要真确,要不也不行

网友J:
整定值要设定合理

网友K:
不是绝对能保护,但是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L:
不一定,我们那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M:
热过载继电器能保护电机堵转故障。只要把电机的1.1倍额定电流整定为热继的动作阈值即可。

网友N:
设置合理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说是绝对
任何都有例外!

网友O:
那要看你整定的合不合适啊,热继范围不要太大啊,

楼主:
塑料螺丝调节估计也准不到哪去,最多三八二十三大概不差,与电机额定电流看齐,一切听天由命!

网友P:
感觉热继电器不太可靠,质量参差不齐,我一般用dz108或智能电流表

网友Q:
不可能,热继电器反应慢,是有时间常数的。

网友R:
安装电机保护器比热过载继电器好一些。

网友S:
热继电器要选质量好的,整定值要合适应该可以,热继电器是有曲线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可能,热继电器反应慢,是有时间常数的。
反应慢就坏了,一旦绕组过电流极限,数秒之后乌乎。

网友T:
使用场合非常重要的话还是多花点银子搞好一点。降低故障率才是首要

网友U:
用热继电器!即使保护了 因为过流已经发生了 对电机也已造成了损害!还是尽量避免机械卡死!不过正常的话 选配合适的 空开 热继电器 还是能避免烧电机的! 卡死的话热继电器不跳 空开也应该跳

网友V:
堵转的话应该可以,但是我们公司用的是变频器,毕竟我们的经常会堵转,不能保证热继电器多次动作后还能正常吧。

网友W:
以前我们也常烧电机,后来严格要求热继电器要按电机电流安装整定好,严禁短接。现在电机很少烧了,热继电器倒是常有动作的,说明是有作用的,不然电机又烧了。

网友X:
参数设定正确,比没装的好多了

网友Y:
调节电流要是正确,是可以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只要整定值合适是可以的,但这个我认为也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
表示 赞同,个人感觉,电子式电动机保护器灵敏度更高,可能更好些

网友AA:
普通热继电器是可以做到的,效果怎么样当然还要看元件选择匹配和品牌质量,电机质量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AB:
推荐综合保护器,但价格不一样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热保护继电器,先型正确,整定调整正确应该还是能起保护作用的。
应该是可以

网友AD:
问题现在热继电器因为价格便宜,所以质量缩水,保护效果较差了

网友AE:
最大值就选用和电机电流一样的热保护器 在调小一点   电机坏 80%是轴承原因 其他故障很少

网友AF:
为什么原来没有安装热继呀?属于设计不合理。热继整定值合理,可以避免,但不是绝对。

网友AG:
还是建议用个电机测速装置来个电气保护

网友AH:
1,用微电脑电机保护器,2,用热继电器,就要配好空开,综合保护。

网友AI:
可以的,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AJ:
热过载整定值靠机械调整,总有一些误差,建议使用综合保护器或i带电子保护的。

网友AK:
  主要是热继电器选择,原理上,选型适当、性能可靠、设定正确、在其保护范围内者,应当可能。还有增加空开保护

网友AL:
热继不能保护电机卡死 电流倍数不同动作时间不同 有动作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