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1):
一次在钢厂做一个项目,上位机用wincc+S7-400,要求下面的所有设备都要走DP通讯,于是乎我们的设备S7-200上加了一个EM277模块,增加一个DP口,成功连接。
旁边另外一个设备,他们用的300模块,型号为CPU313-2DP,按理说2DP不是已经有DP口可以连接了吗,为什么还要增加一个昂贵的DP模块呢?上图

而有一个设备则直接使用S7-200 的CPU 226,没有使用DP模块,也可以连接,见图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连接属于最合适的?

网友A:
大工程 造价高,也可能不在乎一个模块了

网友B:
dp模块处理速度应该快一些吧

网友C:
这算是土豪的配置么

网友D:
人家不差钱,于是就这样了,你还咋滴

网友E:
有的老板是根据项目总额给提成,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老板是根据项目总额给提成,所以。。。。。。
原来是没有的,后来做WINCC的人说连不上他们的设备,所以再加的DP模块,难道2DP不能用于WINCC的连接吗?

网友F:
通讯要求吧,放大的?

网友G:
呵呵,看下图,能够理解工程师的用意吗?

网友H: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1.可能人家设备DP站地址已经固定,就不想再改了。
设备要是不改DP地址就可能跟你的系统里其他的地址冲突,所以索性另加了一个DP模块
2.设备的通讯速率和你系统的通讯速率 可能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