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1):
电动阀是用在输油项目中,在原油进站处有一台电动开关阀,要实现在上位机可以远程开关阀和检测阀的状态。下位机使用S7-300PLC,S7-300PLC与上位机Ifix通讯。s7300的程序应该如何编写?请好心的工控大侠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 87102058@qq.com

网友A:
S7-300PLC与上位机Ifix通讯?我没用过,但是程序我可以帮你代写下,你要是觉得行,可以帮你的要求告诉我,我帮你写下

网友B:
电动阀 通常就是电机机构下反转 同时有上下限 到上限表示全开 下限则是关闭 所以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动阀IO表如下:
DI 1、阀位开状态信号  2、阀位关状态信号 3、故障报警状态 4、远程/就地状态
DO 1、开阀控制  2、关阀控制

如果考虑与储油罐的液位连锁控制和ifix远程控制,可以帮忙编写一个功能FC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