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1):
OB1的第一段程序怎么解释   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L #OB1_SCAN_1
L 1
==I
= M0.5      //如果完成暖重启,那么M0.5=1

A M0.0
R M0.0   //常开触点的标准写法。
AN M0.1
S M0.1   //常闭触点的标准写法。

300系列没有系统提供的常开常闭系统标志位,因此需要用户自行编写。上述的写法为标准写法,作为程序员应该知晓。

网友B:
另外,还可以用OB1 Scan当输入信号用

网友C:
扫描ob1冷启动

网友D:
学习了 谢谢二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