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系统CNC机床

楼主(2016-02-01):
一机床C2轴是不用的,由于长期不用,导致原点归位时卡住会报警,请问,可以在不用的情况下关闭该轴的功能吗?我试过把线拔了,把驱动器都拆下来了系统还是会报警,不知有没可能关闭该轴的可能性

网友A:
这个可能一试。。。

网友B:
这个要在程序里面改吧,把东西拆掉了肯定要报警啊。

网友C:
估计参数还要设定

网友D:
在CNC系统叁数设定上可以该,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广数,凯恩帝等),我以前改个广数系统

网友E:
你先告诉大家系统的具体型号。

网友D:
可能是台湾的哟,应该与广数系统一样

网友F:
看看参数,应该可以屏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16型的走芯机CNC机床,新代系统,是台湾王主的机台(王主公司已经倒闭),大侠知道怎么屏蔽C2轴吗,好让系统不发出警报, 我不知改哪个参数

网友G:
这个系统第一次听说

网友H(2017-02-20):
可以找我  124689482 我的QQ

网友H:
124689482  我的QQ   我可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