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0系列 串口通讯

楼主(2016-02-01):
目前使用AB5000系列PLC,要和一台有串口的设备通讯,传输数据。

请问各位,使用什么串口模块。

谢谢。

网友A:
PLC选型直接带串口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我都是把要求提出来,直接找慧桥即可

网友C:
是哪一款PLC,如果PLC还没定下来可以选带串口的

网友D(2016-03-04):
可以给带串口设备加一个串口服务器,转为网线的,与PLC公用一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