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1):
AI1用的电位器,现在需要知道内部的数字值,找不到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A:
这个要问厂家了,这个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还能对变频器进行编程吗?

网友B:
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也只有厂家知道

网友C:
咨询其AD转换精度多少位?

网友D:
需要供应商或厂家提供技术支持,不过很少有产品的随机手册提供详细的数字地址,只见过深圳易能的变频器提供详细地址。

网友E:
楼主是想看看其监控值么
ABB那个系列的啊,如550的变频是是111、112对应AI1、AI2

网友C:
我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模拟量都是4000h(十六进制)16384对应的是十进制。这是模拟量的满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模拟量都是4000h(十六进制)16384对应的是十进制。这是模拟量的满度值。
的确,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F:
没有研究过,我只是修变频器的硬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如果有ABB的变频器样本,在技术数据栏目里,应该有AD转换精度指标,也能折算出来满度值;还有直接技术热线问一下ABB的技术支持。也很容易的。

网友G:
不明白你说的 什么 ???说明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