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针电机原理

楼主(2016-02-01):
请教各位大侠,摆针电机是干啥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理解成电机加上一个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B:
“摆针”就是摆线针轮减速机,就是内部的机构是针型轮,与针轮配合的摆型线轮廓,利用的是少齿差动原理。

如果楼主未学过机械传动,就不要深究了,三、两句话说不清。

如果你想看他们的工作原理,也可参考以下方式,用一茶杯盖,在茶杯内顺时针转动,此时你可看到茶杯盖在自转(顺时针)的同时,还反方向转动,这就是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工作方式。

网友C:
摆线针减速器和电机有一种是合成一体的,有一种是分开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减速器安装还是有一定难的

网友D:
摆针电机传送带上用过的。

网友E: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F:
一种减速装置。

网友G:
用过,但原理不清楚,比一般减速机好很多

网友H:
也可以称之为“一齿差”减速电机。

简单来说,按2#的方式制作两个齿轮(一内齿,一外齿),运转方式相同,但内外齿走了一圈后,输出轴只走了一齿的角度。

网友I:
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减速电机即可

网友J:
看8楼的解释容易理解;可能看一个例子后,就清楚其原理了。

网友K:
摆针减速好,还是齿轮减速好?

网友L:
回复 网友K:
两者各有优缺点。

网友M:
与同功率的其它减速机相比,重量体积 小1/3以上,由于是行星传动,输入轴和输出轴在同一轴线上, 以获得尽可能小的尺寸。

网友N:
用过,适用于轻负荷设备,主要优势为重量轻体积小。

网友O:
没有见过摆针电机。

网友P:
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Q:
4k瓦左右的电机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