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1):
同志们,谁那有台达现成的PLC485通讯,两个PLC数据交换,外加一个台达屏。谢谢。

楼主:
邮箱是,593659722@qq.com

网友A:
modbus指令试试

网友B:
已发送,请接收

网友C:
手册有例子

网友D:
很简单的,根据手册说明操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没收到

网友E:
台达的PLC都有带RS485,屏的话连在PLC的编程口上就行了;

楼主:
两块PLC用modbus怎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