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1):
各位大师:三菱FX2N新的PLC从旧的PLC复制程序后(旧的加密用破解软件/下载的是参数+程序),与触摸屏通讯不上(无动作),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屏,屏上出现什么提示,是没连接好通讯不成功,还是只是有些动作操作不了。

网友B:
三菱FX2N-PLC,用破解软件下载不会破坏内部程序,你除了下载参数+程序以外,还需要下载内存,PLC的所有带记忆的寄存器、继电器,都记忆在内存。

网友C:
编程口连接的触摸屏?

网友D:
那肯定是PLC的参数没有下载全。

网友E:
通讯正常吧!动作不对?

网友F:
是编程口通讯还是扩展模块通讯?

网友G:
先把硬件说明白,不好说明白的加照片。

网友H:
如果屏没有提示PLC没响应
那么就是程序没有下载完全

网友I:
什么通讯方式,串口还是另加的模块

网友J: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K:
用的哪种触摸屏?

网友L:
编程口应该很容易连接的

网友M:
换过,没出现这情况。

网友N:
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用的是昆仑通态的屏,与PLC编程口通讯;

网友O:
设置上检查

网友P:
是不能有些东西没有复制过来呀?

网友Q:
如果PLC与触摸屏用数据线没有连接成功,触摸屏上会出现英文提示,与PLC通讯失败,如果连接成功了,触摸屏的软按键按下了之后PLC却没有相应的输出动作,请检查PLC的程序与通讯参数部分。

网友R:
应该是屏的设置问题!

网友S:
应该是PLC参数没有设置。

网友T:
设置问题,看看手册吧!那里有你需要的答案的。

网友U:
是不是时间保护了!